[Hspice仿真] 振荡器设计错误求助

楼主(2016-01-10):
大家好,最近开始学HSPICE,我想设计一个振荡器,结构如下

现在想给这个电路做瞬态仿真,SP文件中的代码如下:
AN OSCILLATOR TRAN SIMULATION
.OPTION LIST NODE POST
.OP
.TRAN 10N 2U
.PRINT TRAN V(1) V(2)
VIN VCC GND 3.3
L1 2 GND .1U
L2 2 VCC .1U
L3 1 2 .1U
L4 VCC 1 .1U
C1 1 GND .1U
C2 GND 2 .1U
Q1 1 2 GND GND QNPN1
.MODEL QNPN1 NPN LEVEL=1
.END
但是我在simulate的时候提示我有错误,如下:
 **error**  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found containing     0:              l2
>error          ***** hspice job abort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好像是电感L4根电源的问题,我吧第6行跟第10行去掉之后就可以simulate了。
我的问题是:1、这个电感L4跟电源之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2、如果我这个振荡器设计完成了,我该如何设置仿真来测试到底震荡频率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
L1/L2和L4应该是电阻吧,而不是电感。你可以选择out为测试点,或者选取你的node1和node2作为测试点也可以。这样可以看到震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