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不知能不能求到这么一个skill?

楼主(2016-01-10):
1.先来看看下图已完成的一块小板,它的特点就是shape代替了cline, 这是有网络属性的shape,想想画起来是不是有点麻烦呢?也许没画过单面板的人会问为什么这样画,呵,单面普通纸板必须这样画。否则轻轻一碰就坏了。

2.目前这块板是这样完成的,(1)先走完cline(将整板线路连完),然后用skill将cline一次性都变成shape, 如下图

  (2)然后再圈shape,如下图,这时shape没有网络。

  (3)利用Merge shapes命令将它们合并,这是给shape指派网络的最快方法吧。如下图

好了,现在就是觉得指派网络属性依然不够爽快,如果一个shape圈住了很多段cline,这就要么圈之前删掉只留一根,要么得一根一根去merge.
想求一个 skill,功能是这样:当一块静态shape圈住了cline(一段或多段但都是同一网络名),则自动完成上述的网络属性指派,完毕。我再手工删除cline这样就方便多了,如果可以不要我再手动删除,那更求之不得,也就cline自动变成shape并meger了,或是指派完网络名自动删掉了该cline那就顺眼多了。最好能用在allegro17.0版本上。
谢谢!谢谢,静候佳音。

楼主:
    或是先手工用另一skill一次将整板cline先变成shape............

网友A:
    cline先变成shape的skill多的是,搜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ne先变成shape的skill多的是,搜一下就有了

    我要的不是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ne先变成shape的skill多的是,搜一下就有了

    我要的是自动给shape指派网络属性

网友B:
    这么智能,估计有难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智能,估计有难度啊,

    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1.cline線和shape都必須先畫好
    2.執行skill,將cline和shape合併成shape,再將cline的網路名稱指定給shape.
    3.剛剛又想到另一方法,執行skill,將cline的網路名稱指定給shape,之後再刪除cline線
    這樣應該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1.cline線和shape都必須先畫好
    2.執行skill,將cline和shape合併成shape,再將cline的 ...

    是的就是“執行skill,將cline的網路名稱指定給shape,之後再刪除cline線“ 请大侠帮写个,这个虽然不常用,但一旦用到,就是帮大忙了

网友:
    考虑了一下,先设置选择cline和shape,然后人工框选shape以及shape内部的cline,将cline的网络分配给shape,删掉cline。
    这样做的坏处是容错率低,比如框选到无关shape或者cline就会误操作,不过这个样子(看起来)很容易实现。

网友D:
    楼主把你的样板BRD传上来吧,方便大伙开发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你的样板BRD传上来吧,方便大伙开发调试。

    刚才上传了,谢谢。

楼主:
    这是以前画的一块电源板,没网络属性,后期调试,查找只能靠大脑。
    如果有人用allegro画电源板,那这样skill还是方便得多。

网友E: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先画cline再画shape?不能直接画shape赋网络连接吗?

网友:
    期待喔
    感覺很實用

网友: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EDA365_Assign_Shape_Net" 'EDA365_Assign_Shape_Net ?cmdType "interactive")
defun( EDA365_Assign_Shape_Net ()
let((lEtchLayer lShape s i)
    lEtchLayer = mapcan(lambda((p) list(strcat("ETCH/" p)))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groupMembers)
    lShape = EDA365_Get_Object(list("SHAPES") lEtchLayer)
    lClineSeg = EDA365_Get_Object(list("CLINESEGS") lEtchLayer)
    i = 0
    foreach(s lShape
        lFind = setof(c lClineSeg and(axlGeoPointInShape(xCoord(c->startEnd) s) axlGeoPointInShape(yCoord(c->startEnd) s) s->layer==c->layer))
        when(lFind
            axlDBAssignNet(s car(lFind)->net)
            i++
        )
    )
    axlMsgPut("Process %L Shapes." i)
)
)

defun( EDA365_Get_Object (lFilter lLayer)
prog((lVis lSel)
    lSel = nil
    lVis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foreach(p lLayer
        axlVisibleLayer(p t)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cons("noall" lFilter) ?onButtons cons("noall" lFilter))
    lSel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Set(lVis)
    return(lSel)
))
;deargds
;www.eda365.com

楼主:
谢谢老大,我下下来试试,我没写过skill,先看看是咋用的。

楼主:
已成功用上,正是所需要的,比我要求的、想像的更好,一次性整板就各自assign上了,我原先还以为只能一块一块shape去assign呢,还是老大考虑周到,太好用了。非常感谢。经常画单面板的人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先画cline再画shape?不能直接画shape赋网络连接吗?

这样你试试就知道了,很长的弯来弯去的,没有cline先走个样,很难圈正确,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赋网络名很困难,你只圈一个块不难,圈几十上百块,你试了就知道

网友F:
    不好意思 ~~  想請問一下 ~~
    是否將代碼另存成 ~~  EDA365_Assign_Shape_Net.il
    再到 allegro.ilinit 中寫入load("EDA365_Assign_Shape_Net") 嗎?

    好像不是這樣,因為我開啟ALLEGRO時,出現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EDA365_Assign_Shape_Net"

    那要如何才能載入使用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 ~~  想請問一下
    是否將代碼另存成 ~~  EDA365_Assign_Shape_Net.il
    再到 allegro.ilinit 中 ...

    load("AsignShapeNet.il" "www.eda365.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load("AsignShapeNet.il" "www.eda365.com")

    謝謝大大說明
    已經可以正常載入
    剛剛試了一下 ~~ 真的方便又實用

    非常謝謝分享

网友:
    年华版主是牛人啊!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