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EM PCB阻抗不连续仿真

楼主(2016-01-10):
2.4GHz 频段,为了方便大批量生产,RFout 到天线输出是一个Y型网络,天线可以选择安在Y型网络的任意一个分支,一个分支为IPX插座(为了通过连接外接天线),另外一个分支是带有过孔的射频走线(天线直接通过走线过孔焊接到板子上),将PCB导入ADS layout,通过em仿真分析RFout到两端口的插损和驻波。
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1、仿真带有过孔的射频走线分支
由于其中一个分支带有过孔的射频走线并不是标准微带线(底层不是地,也是射频线),个人理解EM 端口single port会要求底层是地且是无限大平面,这样在substratel的底层就必须是cover,而射频线又在底层,这样是矛盾的;采用difference port同样用要求底层是地,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分支的这个端口不知道应该采用怎么设置才能读取端口的S参数?
2、仿真ipx分支
IPX分支是标准微带结构(底层是地),因为single会将底层全做地处理,会导致带有过孔的射频走线分支通过过孔短路到地,只能采用difference port,但是端口的calibration有None、TML、TML(zero),SMD、Delta gap几种校准方式,应该选用那种才是合适的?
3、EM edge Mesh
是否选用edge mesh从仿真结果看S11在DC-4G差距较大,S21在4G-10G差距较大,是否应该选用edge mesh那个又是合理的呢?
4、pin(port)的位置放置(微带线边缘、中心、随意)又有那些细节需要注意呢?
5、导入的PCB模型和layout里手画过孔在3d view里都看不到过孔在表层的孔,表层的铜皮还是在滴,应该是空的才对,是显示问题还是模型不对?这会对仿真有影响么?
附件是ads2013.06的workspace,一会补上仿真图片,同学们指导一下,授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期待你的参与

网友(2020-04-24):
我是新手,一起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