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极管开关电路的功耗

楼主(2016-01-11):
下图中三极管作为开关完全导通时,假设D1需要175mA才能工作, R1取20R, 压降为1.5V,
但在规格书中SOT23封装最大功耗为350mW, 三极管导通时P=0.2X0.175=0.035W=35mW, 规格书中Vce=0.2V时计算,远远没有达到规格书中的最大功耗350mW
但是规格书中却写着最大电流IC=200mA,   这个电路工作时电流接近了175mA,但功耗远没有达到,为什么还会发烫呢?

不知是否我的理解正确? 附件中传了三极管MMBT3904的规格书

三极管MMBT3904规格书

三极管MMBT3904规格书

网友:
      至少两种损耗你得考虑到
    1,内阻损耗
2,开关损耗
这两个开关损耗你得分开计算,还有频率很重要
    你设计看到absolute这个值,千万不要把参数向这个值靠,否则根本工作不了。

网友:
    先確定圖片中 Vce 真的是 0.2V 嗎? 另外不同廠商的 MMBT3904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也有不相同。

网友:
    另外一家規格如下。 如果用仿真求得三極管功率(V2=0V到4V變化),假設 P=100mW 那麼溫升 = 403*0.1 要接近40度,怎三極管麼會不燙呢。

网友A:
    諳蝦密(On-Semi) 的SC-75包裝,如果是只有PAD散熱,其溫升係數高達600。

楼主:
    多谢两位高手热心指点。现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諳蝦密(On-Semi) 的SC-75包裝,如果是只有PAD散熱,其溫升係數高達600。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批死敗死(PSPIC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