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可以让skill自动加载?

楼主(2016-01-11):
例如我有一个quick_display,就是快速层面切换的skill,每次打开brd之后还要点菜单才会出来。如何设置可以让这个skill每次打开brd就会自动加载并且弹出功能框?

网友:
应该可以在allegro.ilinit里面添加指令。

网友:
只要你想到的,它就能做到

网友:
你在allegro.ilinit檔案最後面加入下面一行,

axlShellPost("quick_display")

网友:
好办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