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路圖問題請教

楼主(2016-01-11):
    pads新手發問
    請問PADS畫原理圖時,
    AC線如何表示(L , N , FG)
    因為沒用過PADS畫過原理圖,
    請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我都是用Orcad 畫的  PADS 沒畫過 路過看看

楼主:
    繼續等待諸位大大回復~

网友:
    你是要画电源座子吗

楼主:
    你好~
    我是想畫AC電源線,
    因為在原理圖上不知如何畫,
以往我是用AUTOCAD在畫原理圖,
就畫一個圓圈當接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