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差分线,如下图换层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6-01-11):
请教各位大神差分线,如下图换层是否有问题?

差分线换层

差分线换层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样算不算锐角?会不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这样算不算锐角?会不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算不算锐角?会不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你这个换层了那来的锐角只说,信号完整性是肯定有影响的,首先是参考层变了,其次是有过孔效应,那阻抗肯定是变化啦。尽量让参考层不要变化,另外,信号速率很高的话就不要有这种打孔换层的做法。保证阻抗不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换层了那来的锐角只说,信号完整性是肯定有影响的,首先是参考层变了,其次是有过孔效应,那阻抗肯 ...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高手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