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里diameter和hole size参数的选择

楼主(2016-01-11):
在用altium designer绘制PCB时,用via做金属化过孔有两个参数,分别是diameter和hole size,求助各位这两个参数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对电路有什么影响?比如电流载流量,via造成的阻抗等等,谢谢!

网友A:
diamete表示过孔外径,hole size表示过孔内径。10mil的孔20mil的pad对应20mil的线过0.5A电流,20mil的孔40mil的焊盘对应40mil的线过1A电流,0.5oz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amete表示过孔外径,hole size表示过孔内径。10mil的孔20mil的pad对应20mil的线过0.5A电流,20mil的孔40m ...

那外径和内径之差,比如10mil的内径,20mil的外径,10mil的内外径之差代表什么含义?跟金属化铜皮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