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终端上拉电阻电压为什么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2016-01-12):
    如题,谢谢!

网友:
    终端匹配电阻~~~看看协议呗~~~

网友:
    难道说的不是参考电压吗

网友:
    DDR3的Vcent=VDD/2,即DDR3眼睛的中心电压保持VDD/2恒定。

网友:
    根据稳态时的高电平电压和低电平电压,推导出Vcent=VDD/2。另外,因此DDR3的Vinh/Vinl也保持恒定。

网友:
    个人感觉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让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保持相等,如果是上拉到电源,在相同的驱动能力下,下降时间肯定会大于上升时间,反之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