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ADP5052的PWRGD引脚?

楼主(2016-01-12):
    根据Datasheet里的这一句话: A logic high on the PWRGD pin indicates that the regulated output voltage of the buck regulator is above 90.5% of its nominal output. 是否我直接接个电阻+LED到地就可以了?下图中的接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
    Power-Good Signal Output. This open-drain output is the power-good signal for the selected channels.

楼主:
    请问版主,这个是否是这个意思:open-drain是需要上拉输出,电源输出稳定后,会导通FDV301N, 从而点亮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这个是否是这个意思:open-drain是需要上拉输出,电源输出稳定后,会导通FDV301N, 从而点亮LED?

OD门是需要上啦的~~~要不然没法输出高电平啊~~~想想MOS管D极如何输出高电平

网友:
    让我想起了I2C,也是集电极开路或漏级开路,必须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