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rank的DDR

楼主(2016-01-12):
有4个内存颗粒,组成2rank的DRAM
ca信号连接到所有这4个颗粒,一个rank enable时,另一个rank应该是disable的
那么对于disable的这个rank,ca信号所连接到的口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A:
    属于输入状态,因为Address线是复用的,如果是三态的话,会影响到enable的RANK的address信号。可以通过CS和CKE来控制选择所需要操作的RANK和disable的RANK,使disable的RANK不进行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输入状态,因为Address线是复用的,如果是三态的话,会影响到enable的RANK的address信号。可以通过CS和 ...

    对于地址线来说,disable的rank上的口也相当于是正常的负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地址线来说,disable的rank上的口也相当于是正常的负载一样?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这方面的倒没有,因为这样可以解释的通。

网友(2016-02-15):
    不应该是高阻态吗?

网友B:
    请教一下,2rank的数据线怎么连接?如果1个rank是64位,使用4片的16bit DRAM颗粒可以组成一个rank,那如果是2rank的DDR,另外一个rank与CPU之间的数据线怎么连接?

    wc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2rank的数据线怎么连接?如果1个rank是64位,使用4片的16bit DRAM颗粒可以组成一个rank,那如果 ...

同样也是用的这64跟数据线连接,Dual Rank主要是片选,CK,CKE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