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出来这是钽电容吗?(红框内的)

楼主(2016-01-12):
能看出这是钽电容吗?(三个红框内的)

网友:
钽电容是有极性的,最少也得把极性标示出来(左边那个看到有)

网友:
只看出来一个是有极性,但不确定是不是钽

网友:
看不出来,现在的普通的0603电容也能做到10UF了。

网友:
    这要神仙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
    只能看到一个有极性表示

网友:
    坦电容是看就能看出来的吗?

网友:
    胆电容需要标极性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