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MAX II 系列CPLD是否会停产?

楼主(2016-01-12):
近期公司做一个项目想用低端cpld,首选了Altera的MAX II 系列,但是该系列CPLD已经生产了10余年,而且Altera刚刚又被Intel收购,不知道该系列CPLD未来几年是否会停产?
因为设计比较简单,上FPGA的话还需要外挂存储芯片,感觉成本没优势。另外,Xilinx的Spartan3系列FPGA也差不多要停产了吧?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好幾年了,由於技術的進步,低階的 FPGA 價格一直逼近 CPLD。對供應商來說,似乎沒有必要同時維持兩條產品線。

我收到的消息是,供應商不會再花心力去開發新的  CPLD 系列或型號,會不會停產就看市場上還有多少人用。以價格和功能來說,CPLD 可能就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不只是  Altera 的  MAX 系列,Xilinx 的 CoolRunner 也是相同的情況,原廠好幾年前就宣佈,他們不會再開發新系列或型號了!

Xilinx Spartan 3 幾年前的計畫用過一次,當時代理商的給的消息是,Xilinx 也是在利用這個系列的殘餘價值,能撐多久麼……呵!呵!

如果產品生命週期長,並且對價格不是那麼敏感,建議選擇低階 FPGA 進行設計。

网友A:
你可以參考 Lattice 的 MACH 系列,他們是 PLD 起家的,也許會比 Xilinx 或 Altera 撐得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 Lattice 的 MACH 系列,他們是 PLD 起家的,也許會比 Xilinx 或 Altera 撐得久。

谢谢!版主还是这么兢兢业业,感动,尊敬!

网友:
还有microsemi的fpga,这个不需要外挂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