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LineToLine,LineToPad,LineToVia,LineToShape最小的数值?

楼主(2016-01-12):
软件本身有没有这种统计的功能??
Space里面设置的是要求的值,实际上会有某些地方不满足要求值
是要在DRC里面获取还是在Region里面获取???
还是获取所有的Line,Pad,Via,Shape然后获取距离值???

网友:
这个相当于获取设计中的实际间距,读DRC的方式可能是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