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U7 GPS 模块有源天线烧坏串联电感问题

楼主(2016-01-12):
公司产品用的GS96U7 gps模块,外接有源天线,以前电路是用的10R电阻将3.3V电源偏置加到RF天线输出,现在根据官方手册改为27nH电感,生产部门反馈发现有电感烧坏的现象,焊盘都变黑,研发这边没测出此问题,也可能是研发测试时间短。生产那边都老化很长时间。刚开始怀疑电流过大,测得电流仅为8mA,电压电流都不大,找不到问题所在。请教大神,此问题如何产生的?

网友:
估计是电感安装过程中有接地了,短路

楼主:
电感采用的0603贴片封装,没发现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测试过程中RF接头出现短路使得电流太大,电流超出电感所能承受的范围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击了吧

呵呵,放在室内呢,没雷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试过程中RF接头出现短路使得电流太大,电流超出电感所能承受的范围造成。

测试过程中,RF天线通过连接器连接天线,短路情况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