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负片不做FLASH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1-12):
PCB:allegro 全流程实战设计

六层,2为GND,5层为PWR,
整个板PAD和VIA的设计都无FLASH,但有在Geometry的形状,看起来负片没有避让。但这种案子是如何打样的?
是否需要对光绘图做说明?请看下面图:

网友:
    Allegro中的Flash只是用于负片层焊盘与铜箔相连,其效果与正片铜箔的十字连接类似。
    图中的十字是表示该焊盘与铜箔相连,仅仅是一个指示作用,不代表就是这样连接的,实际上到gerber里面,这里将会是全连接的。

楼主:
    是不是理解为负片如果不需要花焊盘效果就可以不做FLASH?
    但必须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选定与PAD相同的形状,并填入比PAD单边大约4mil数值来以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理解为负片如果不需要花焊盘效果就可以不做FLASH?
    但必须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选定与PAD相同 ...

    不需要花焊盘的话Thermal Relief 不用填吧

楼主:
    把CAM350打开导入光绘,结果是打十字的地方全是全填实,发现BGA区的VIA全是无FLASH的VIA,对整个铜皮来说是非常完整导电性最好的。谢谢杜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理解为负片如果不需要花焊盘效果就可以不做FLASH?
    但必须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选定与PAD相同 ...

在出geber的时候在gerber选项里面有一个full conact thermal-reliefs 选项,我记得原来出负片的时候都勾上,如果负片不需要花焊盘,确实不需要flash,直接勾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可以,是全连接,不过貌似对于插接器件全连接会出现散热过快的现象,导致虚焊,所以个人感觉负片有的时候其实没有正片好用。

网友:
    负片的thermal形状就是实际的形状,做了花焊盘的话就会用花焊盘连接,其他形状的话就是全连接的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