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3D图时没有板子,将各位大神们指教,以前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6-01-12):
    请问我用allegro导出来EMN和EMP文件,查看3D图的时候没有显示板子,就像下图那样,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选择所有层,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是在哪里选择所有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所有层,应该就可以啦

    是在哪里选择所有层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在哪里选择所有层呀?

就在allegro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allegro中选择

    我以前就是按照下图的方式导出EMN和EMP的,都没问题,没看见哪里需要选层的呀?能具体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