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疑问:Sigrity_Question_Stackup

楼主(2016-01-12):
诸位道友,贫道初学SI,有几个疑问期望解惑:
       如下图所示,为speed2000案例的默认叠层参数设置      Q1:top层上的介质层Medium$41的含义是什么?为何他的介电常数为2.25?按说若是油墨介电常数也低太多了;
      Q2:top层的Er怎会时3.175,按说铜皮的介电常数应该是忽略的,毕竟电导率是主要的;但依案例的设置来讲,此处怎会多此一举,软件怎样考虑这样的设置?

网友A:
道兄好!首先那些个名称没有实际的意义;其次,数据不管是多少,你要是觉得不对,直接改掉

网友B:
    懂的一般都不告诉,好东西的有人分享会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兄好!首先那些个名称没有实际的意义;其次,数据不管是多少,你要是觉得不对,直接改掉

谢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害我纠结了一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的一般都不告诉,好东西的有人分享会被屏蔽

    此言差矣,难道我们说的都是说明我们不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