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的孔径表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6-01-12):
如图: AD很少用,请问图中黄色表格孔径表是怎么生成,谢谢大神~

网友:
在主菜单中
Place/drill Table
中调出

网友:
复制上面的地址去看一下官方说明,这个表一般是出gerber文件的钻孔文件的时候生成的

网友(2016-10-13):
我的ad没有你们说的place-drill table,是什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