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5

楼主(2016-01-12):
mentor ee7.9.5的layout怎么转到pads中,

楼主(2016-02-17):
引用 网友A:
pads新版本可以直接打开EE工程了,import里面有EE,7.9.5估计太高了,先降一下版本

就是说,先把EE,7.9.5版本的PCB降下版本,然后用PADS新版本直接从import中导入EE文件,就行了吗?

网友A(2016-01-13):
pads新版本可以直接打开EE工程了,import里面有EE,7.9.5估计太高了,先降一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