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01-12):
请教一下,USB 3.0的插座,但插得是2.0的U盘,要轻轻插进去,U盘电源的灯才一直亮,否则插快了,电源灯就只闪一下,然后熄灭了。信号连接如下:
VBUS:5V,串了一个磁珠,滤波有两个电容,一大一小;
D+、D-:从PHY接到3.0插座的,PHY那边用了两个0欧姆电阻,然后接口端做了ESD保护
SHELL:金属壳接了大电阻和电容,为了ESD
3.0的信号线我就没列了,因为插得2.0的插座。
实在无解,为何插快了,就只亮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5V电压,猜测是插入瞬间被拉的太低了,或者就是接地pin 接触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应该就晓得了

楼主:
    记错了,VBUS那儿的电容只有一个47u的钽电解电容

楼主:
    用usb仿真器插进去,插快一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仿真器的灯会一直亮。好的,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A:
    加个共模电感

网友B:
    插进去能不亮的话能正常工作吗,VBUS一般是DC电源来供电的
    可以用排除法,把你说的额周边器件一点点焊点,看下是否有影响

网友C:
    猜測是2.0的U盘接頭有問題,或是USB 3.0 插座有問題。可能是有一端磨損過大,或是質量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进去能不亮的话能正常工作吗,VBUS一般是DC电源来供电的
可以用排除法,把你说的额周边器件一点点焊点, ...

    插快了,灯不亮,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測是2.0的U盘接頭有問題,或是USB 3.0 插座有問題。可能是有一端磨損過大,或是質量有問題。

    恩,现在手上没空的板子,等有可以用的时候,准备拿示波器打一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是加在2.0的数据线上吧,对电源有影响吗?其实我也有点怀疑这个。
    我们同事有在数据线上串了电阻(有阻值),然后出现插快了U盘灯不亮得情况,他把电阻换成0欧姆电阻,就解决问题了。
    但我目前就是用的0欧姆电阻。

网友:
    钽电容耐冲击电流不好吧,你用在接口的插拔电源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个共模电感

    U盘电源灯灭了,板子上的5V电源没有了吗?U盘上有一个灯,不确定是否是电源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电源灯灭了,板子上的5V电源没有了吗?U盘上有一个灯,不确定是否是电源灯。

    U盘上有一个灯,不确定是否是电源灯。
=>U盘上灯,通常是讀/寫的時候才會閃爍。現在U盘上沒有電源指示燈。

网友:
    要測試USB 3.0的插座供電是否存在,倒不如插上一隻光學鼠,看光點是否一直存在,即可以知道USB電源有沒有供應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