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 是否覆盖绿油的相关知识 谁帮忙普及一下 谢谢!!

楼主(2016-01-13):
过孔  是否覆盖绿油的相关知识  谁帮忙普及一下  谢谢!!

网友A:
一幅图看明白 ,无须解释

网友:
但是有些板厂建议过孔开窗,据说是绿油中的化学成分时间久了会腐蚀过孔孔壁上的铜,造成联通性问题。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幅图看明白 ,无须解释

但是有些板厂建议过孔开窗,据说是绿油中的化学成分时间久了会腐蚀过孔孔壁上的铜,造成联通性问题。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些板厂建议过孔开窗,据说是绿油中的化学成分时间久了会腐蚀过孔孔壁上的铜,造成联通性问题。是这 ...

同问,小白求普及

网友(2016-02-15):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些板厂建议过孔开窗,据说是绿油中的化学成分时间久了会腐蚀过孔孔壁上的铜,造成联通性问题。是这 ...

由于绿油可能流进过孔内,也可能将孔堵死,会出现类似盲孔的现象,因为刷过绿油后还有一些工序,会将板子放进一些药水中,如果板子上有“盲孔”会使药水流不出来,药水留在板子里会腐蚀板子。不过,我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小白求普及

一般基于两点:
1。因为绿油会流进过孔中,造成板面不平整,
2。由于绿油可能流进过孔内,也可能将孔堵死,会出现类似盲孔的现象,因为刷过绿油后还有一些工序,会将板子放进一些药水中,如果板子上有“盲孔”会使药水流不出来,药水留在板子里会腐蚀板子。   个人一般盖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