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出钻孔表的默认text字体可以更改吗?

楼主(2016-01-13):
请问一下出钻孔表的默认text字体可以更改吗?我指的不是直接更改text的大小,而是更改默认字体号,比如说目前是默认是9号字体,我想改成默认字体号是6来出钻孔表。

网友A:
你只要去更改下面目錄裡面的檔案

X:\Cadence\SPB_16.x\share\pcb\text\nclegend

default-mil.dlt
default-mm.d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去更改下面目錄裡面的檔案

X:\Cadence\SPB_16.x\share\pcb\text\nclegend

谢谢!

网友:
转孔列表的线宽怎么修改了?就是表格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