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同一项目多张原理图需要分别画多张PCB如何处理(已解决)

楼主(2016-01-13):
使用orcad画原理图,一个Project多张原理图需要分别导出网表,画不同PCB。

问题:
1、经测试,OrCAD只能同时导出 Project 内所有的网表。 请问是否有办法解决。

2、目前做法是同一项目不同的PCB使用不同的 Project 。 但是问题来了,同一项目分开来画原理图,感觉上不是太好。

3、请问大家同一项目需要做多张PCB,原理图上是如何处理的?

可能是自己ORCAD用的不够6,找不到相关操作方法,希望有朋友能指导下,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 :

因为之前一直没分清SCHEMATIC 和PANE的关系。其实把同一PCB多页原理图放在同一SCHEMATIC里就可以了,SCHEMATIC 相当于同一张板。
而我之前一直把多个PCB的原理图放到同一SCHEMATIC里。
SCHMATIC之前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目前的理解,如有错误希望你能指正,谢谢!!

网友A:
1.orcad是可以单张原理图出网表的,1个pcb对应1张原理图
2.orcad整个导出网表,在pcb中分多个单独板来画,可以把这些单独的板拼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rcad是可以单张原理图出网表的,1个pcb对应1张原理图
2.orcad整个导出网表,在pcb中分多个单独板来画, ...

感谢你的回复,学习了,请问导出单张或多张原理图其中的几张具体如何操作,我找不到相关选项。
OrCAD版本为16。6
我使用TOOLS>Create Netlist,即使我选择了其中的几张或一张原理图,导出的也是整个 Project 的网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学习了,请问导出单张或多张原理图其中的几张具体如何操作,我找不到相关选项。
OrCAD版 ...

把不想导出的删了,另存一份,不就 O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rcad是可以单张原理图出网表的,1个pcb对应1张原理图
2.orcad整个导出网表,在pcb中分多个单独板来画, ...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理解能力问题,开始没开懂,自己到ORCAD官网爬文搞清楚了,现在反过来看你的回复才看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想导出的删了,另存一份,不就 O 了吗?

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orcad是可以单张原理图出网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
place off-page connector

网友(2017-01-23):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