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源代碼】自动创建板边的Anti Etch

楼主(2016-01-13):
自动创建板边的Anti Etch

skill用于自动创建板边的Anti Etch。

主要功能如下:
1.可选择内缩方式和外扩方式。外扩一般用于板内的开窗部分。
2.可自行设置Anti Etch线宽。
3.可选择创建的层面。(主要用于创建Anit Etch,如有其它需要可以在其它层面创建)

加載:      load("fCreateAntiLine.il")
命令执行:cal

适用版本:allegro 16.3 以上
注:Anti Etch主要用于负片层的分割,当灌铜时,有Anti Etch的部分将会将铜皮隔断。
      只能选择outline来创建,且outline必须为shape(铜皮)或line形式,如果为line形式,必须为单一且闭合的line

;
;FileName:        fCreateAntiLine.il
;Load:                load("fCreateAntiLine.il")
;Command:        cal
;
axlCmdRegister("cal" 'fnCreateAntiLine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fnCALPopupDone ?cancelCmd 'fnCALPopupCancel)
procedure(fnCreateAntiLine() ;主程式
        let((frmCAL)
                frmCAL = fnCALBuildForm()
                fnCALSetVariables(frmCAL)
                fnCALSetFormField(frmCAL)
                fnCALStart(frmCAL)
        )
)
procedure(fnCALBuildForm()
        let((tFile pPort frmCAL)
                drain()
                tFile = axlTempFile()
                pPort = outfile(tFile)
                fprintf(p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FORM\nFIXED\nPORT 1 1\n\n")
                fprintf(pPort "HEADER \"\"\n")

                fprintf(pPort "POPUP <class> \"class\"\n")
                fprintf(pPort "POPUP <subclass> \"subclass\"\n")

                fprintf(pPort "TILE\n\n")

                fprintf(pPort "GROUP \"Create Anti Etch Layer\"\n")
                fprintf(pPort "GLOC 1 1\n")
                fprintf(pPort "GSIZE 25 10\n")
                fprintf(pPort "ENDGROUP\n")

                fprintf(pPort "FIELD class\n")
                fprintf(pPort "FLOC 5 4\n")
                fprintf(pPort "ENUMSET 18\n")
                fprintf(pPort "OPTIONS prettyprint\n")
                fprintf(pPort "POP \"class\"\n")
                fprintf(pPort "ENDFIELD\n")

                fprintf(pPort "FIELD subcolor\n")
                fprintf(pPort "FLOC 2 7\n")
                fprintf(pPort "COLOR 2 1\n")
                fprintf(pPort "OPTIONS colorchooser\n")
                fprintf(pPort "ENDFIELD\n")

                fprintf(pPort "FIELD subclass\n")
                fprintf(pPort "FLOC 5 7\n")
                fprintf(pPort "ENUMSET 18\n")
                fprintf(pPort "OPTIONS prettyprint ownerdrawn\n")
                fprintf(pPort "POP \"subclass\"\n")
                fprintf(pPort "ENDFIELD\n")

                fprintf(pPort "GROUP \"Line Options\"\n")
                fprintf(pPort "GLOC 1 11\n")
                fprintf(pPort "GSIZE 25 10\n")
                fprintf(pPort "ENDGROUP\n")

                fprintf(pPort "TEXT \"Size:\"\n")
                fprintf(pPort "TLOC 2 13\n")
                fprintf(pPort "ENDTEXT\n\n")

                fprintf(pPort "FIELD contract\n")
                fprintf(pPort "FLOC 7 14\n")
                fprintf(pPort "CHECKLIST \"Contract\" \"ExpandOrContract\"\n")
                fprintf(pPort "ENDFIELD\n\n")

                fprintf(pPort "FIELD expand\n")
                fprintf(pPort "FLOC 7 16\n")
                fprintf(pPort "CHECKLIST \"Expand\" \"ExpandOrContract\"\n")
                fprintf(pPort "ENDFIELD\n\n")

                fprintf(pPort "TEXT \"Line Width: \"\n")
                fprintf(pPort "TLOC 2 18\n")
                fprintf(pPort "ENDTEXT\n\n")

                fprintf(pPort "FIELD lineWidth\n")
                fprintf(pPort "FLOC 11 18\n")
                fprintf(pPort "REALFILLIN 8 12\n")
                fprintf(pPort "REALMIN 0.0\n")
                fprintf(pPort "DECIMAL %d\n"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fprintf(pPort "ENDFIELD\n\n")

                fprintf(pPort "ENDTILE\n")
                fprintf(pPort "ENDFORM\n")
                close(pPort)
                axlControlRaise('options)
                frmCAL = axlMiniStatusLoad(gensym() tFile nil t)
                frmCAL
        )
)
procedure(fnCALCreateAntiEtch(dObj nExpand tLayer @optional (bIsShape t))
        prog((lStartPoint lEndPoint rPath dTmpShape dPolygon dPoly dShape)
                axlVisibleLayer(tLayer t)
                unless(bIsShape
                        lStartPoint = car(car(dObj->segments)->startEnd)
                        lEndPoint = cadr(nthelem(dObj->nSegs dObj->segments)->startEnd)
                        if(lStartPoint == lEndPoint then
                                rPath = axlDB2Path(dObj)
                                dTmpShape = car(axlDBCreateShape(rPath t tLayer))
                                dObj = dTmpShape
                        else
                                printf("E-Not a closed polygon or Line.\n")
                                return(nil)
                        )
                )
                dPolygon = car(axlPolyFromDB(dObj))
                when(dTmpShape
                        axlDeleteObject(dTmpShape)
                )
                dPoly = car(axlPolyExpand(dPolygon (nExpand / 2.0) 'NONE))
                dShape = car(axlDBCreateShape(dPoly t tLayer))
                rPath = axlDB2Path(dShape)
                axlDeleteObject(dShape)
                axlDehighlightObject(axlChangeWidth(car(axlDBCreatePath(rPath tLayer 'line)) abs(nExpand)))
                return(t)
        )
)
procedure(fnCALPopupCancel()
        when(frmCAL->xTransMark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frmCAL->xTransMark)
        )
        axlClearSelSet()
        axlCancelEnteRFun()
        axlUICmdPopupSet(nil)
        axlUIPopupSet(nil)
)
procedure(fnCALPopupCallback(rEvent)
        fnCATPopupCheck(frmCAL)
)
procedure(fnCATPopupCheck(frmCAL)
        ;解決執行Oops後Popup變成灰色的
        axlUICmdPopupSet(frmCAL->rPopupOrign)
        if(frmCAL->xMarkCount >= 1 then
                axlUIPopupSet(frmCAL->rPopupOrign)
        else
                axlUIPopupSet(frmCAL->rPopupGray)
        )
)
procedure(fnCALPopupDone()
        when(frmCAL->xTransMark
                axlDBTransactionCommit(frmCAL->xTransMark)
        )
        axlClearSelSet()
        axlFinishEnterFun()
        axlUICmdPopupSet(nil)
        axlUIPopupSet(nil)
)
procedure(fnCALPopupInit()
        ;定義Popup
        frmCAL->rPopupOrign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Done" 'fnCALPopupDone)
                        list("Oops" 'fnCALPopupOops)
                        list("Cancel" 'fnCALPopupCancel)
                )
        )
        frmCAL->rPopupGray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Done" 'fnCALPopupDone)
                        ;list("Oops" 'fnCALPopupOops)        ;沒有任何選擇時會變成灰色
                        list("Cancel" 'fnCALPopupCancel)
                )
        )
)
procedure(fnCALPopupOops()
        if(!axlDBTransactionOops(frmCAL->xTransMark) then
                frmCAL->xMarkCount = 0
        else
                axlUIWPrint(nil "Oops")
                frmCAL->xMarkCount = sub1(frmCAL->xMarkCount)
                axlClearSelSet()
        )
        fnCATPopupCheck(frmCAL)
)
procedure(fnCALSetFormField(frmCAL)
        axlFormSetField(frmCAL "Contract" t)
        axlFormSetField(frmCAL "lineWidth" frmCAL->nLineWidth)
        axlFormSetActiveField(frmCAL "lineWidth")
        axlSetActiveLayer("ANTI ETCH/ALL")
)
procedure(fnCALSetVariables(frmCAL)
        frmCAL->tProgName = "CreateAntiLine"
        ;設定線寬值
        case(car(axlDBGetDesignUnits())
                ("millimeters"
                        frmCAL->nLineWidth = 0.6
                )
                ("mils"
                        frmCAL->nLineWidth = 20.0
                )
        )
        ;設定滑鼠右鍵選單相關變數
        frmCAL->xTransMark = nil
        frmCAL->xMarkCount = 0
        frmCAL->rPopupOrign = nil
        frmCAL->rPopupGray = nil
)
procedure(fnCALStart(frmCAL)
        let(((bDoFlag t) lEventMask rEventID lSelObj nLineWidth tActivelayer)
                fnCALPopupInit()
                axlEventSetStartPopup('fnCALPopupCallback)
                frmCAL->xTrans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lEventMask = list('PICK)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lin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lines"))
                axlClearSelSet()
                while(bDoFlag
                        printf("M-Please select a outline...\n")
                        rEventID = axlEnterEvent(lEventMask nil nil)
                        caseq(rEventID->type
                                (PICK ;滑鼠按下左鍵一次
                                        axlDBTransactionMark(frmCAL->xTransMark)
                                        frmCAL->xMarkCount = add1(frmCAL->xMarkCount)
                                        axlSingleSelectPoint(rEventID->xy)
                                        dSelObj = car(setof(x axlGetSelSet() (x->layer == "BOARD GEOMETRY/OUTLINE"))) ;過濾Object必須是outline層面
                                        axlClearSelSet()
                                        if(dSelObj then
                                                nLineWidth = atof(axlFormGetField(frmCAL "lineWidth"))
                                                t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when(axlFormGetField(frmCAL "Contract") == "1"
                                                        nLineWidth = -nLineWidth
                                                )
                                                case(dSelObj->objType
                                                        ("polygon"
                                                                fnCALCreateAntiEtch(dSelObj nLineWidth tActivelayer t)
                                                        )
                                                        ("path"
                                                                fnCALCreateAntiEtch(dSelObj nLineWidth tActivelayer nil)
                                                        )
                                                )
                                        else
                                                ;恢復沒有選到任一object
                                                if(!axlDBTransactionOops(frmCAL->xTransMark) then
                                                        frmCAL->xMarkCount = 0
                                                else
                                                        frmCAL->xMarkCount = sub1(frmCAL->xMarkCount)
                                                )
                                        )
                                        fnCATPopupCheck(frmCAL)
                                )
                                (DONE ;滑鼠按下右鍵,選擇done
                                        bDoFlag = nil
                                )
                                (CANCEL ;滑鼠按下右鍵,選擇cancel
                                        bDoFlag = nil
                                )
                        )
                )
                axlEventSetStartPopup()
        )
)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点个赞!

网友:
感谢大师无私的分享

网友:
自动创建板边的Anti Etch [修改]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好的skill!

楼主:
補充圖片

网友:
    附件下不了啊

楼主:
附件必須是三級會員以上,才可以下載,
你回覆後應該有看到隱藏內容,就是源碼,直接拷貝.

网友:
    好吧,我现在还是2级

网友:
    很實用的工具
    感謝 XYX365 分享

网友:
    支持开放源代码

网友(2016-04-12):
    這個功能很常用到,終於有原始碼可以學習了
    謝謝

网友:
謝謝大神 終於看到源碼了,謝謝啦 再多來點源碼 可以慢慢學習

网友(2016-06-05):
    非常實用的工具
    感謝 XYX365大分享

网友(2016-10-28):
请教大神,15.5版本怎么内缩?
axlPolyExpand在15.5版本不允许expand值为负数

网友(2016-12-19):
搂住真系高银啊!

网友:
下来看一下

网友(2017-06-17):
    感謝大大分享,謝謝囉!

网友(2018-12-25):
这个好便捷呀

网友(2020-04-22):
    謝謝大神 終於看到源碼了,超級需要它的

网友(2024-01-24):
    刚才找到一个过期了,还好你这个有源码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