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Region内的参数???

楼主(2016-01-13):
目的是获取最小Space,有可能region内的设定值比drc内的实际值还小

网友A:
這個函數axlCNSGetSpacing()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函數axlCNSGetSpacing()可以嗎?

但我不知道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不知道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axlCnsList('spacing) => 是列出所有cset名稱

axlCNSGetSpacing("AAS4" "TOP" nil) => 列出TOP層所有設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nsList('spacing) => 是列出所有cset名稱

axlCNSGetSpacing("AAS4" "TOP" nil) => 列出TOP層所有 ...

axlCnsList('spacing)并不包含Region内的名称
axlCNSGetSpacing("AAS4" "TOP" nil)获取不到对应的参数

网友A:
應該是這樣
axlCNSGetSpacing("S4" "TOP"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樣
axlCNSGetSpacing("S4" "TOP" nil)

这个对了,正要这么回复你
这么说其实只要
axlCnsList('spacing)
axlCNSGetSpacing()
这两个函数就能获取到所有的设定值了
然后在drc内获取到实际值,比较下就能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