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问题,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块PCB,跑安卓4.2系统,全志的芯片

楼主(2016-01-13):
现在我画的这款PCB,开机系统一直跑不起来,全部都死在开机画面,后面在DDR3背面的走线区域用一块屏蔽锡箔纸贴住,系统就能跑起来了,方案公司说是电源纹波引起的,但是具体问题还没有找到,请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LAYOUT不当引起的,具体要怎么改,小弟拜托了!!!!!!!

楼主:
另外,关于DDR3中的单端阻抗50 OHM,差分阻抗100 OHM,板厂在线宽,线距中没有做调整,说是调整板层压合也能达到阻抗要求

网友:
你这个板子。能跑。我觉得已经够神奇了。 DQS 有几组没差分。平面不完整板厂说能做到阻抗也都是瞎扯,不准。 DDR部分平面完全不完整。这样就算阻抗OK 。信号也不完整。过孔拦断一大片。。。。无语。。。  电源画的乱七八糟的。

这个板子如果能满负荷的跑。那真是神奇了。。。 不能跑才是正常。。。

严格定位来讲。。 完全烂板一个。。。

网友:
1.top层的2组dqs为了等长,而没走差分线
2.地址线走的比较乱,有按T型的,也有按菊花链式走线
3.网络SVREF0没走好,且尽量保护下
4.阻抗个人觉得没问题,top层的参考地平面,bottom层的参考ddr电源平面

楼主:
DDR跟CPU连接部分,我是参照方案公司直接复制过来的,没有做任何改动,现在是方案公司那边画的板可以跑,我这边画的板跑不起来,非常郁闷!附上方案公司画的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跟CPU连接部分,我是参照方案公司直接复制过来的,没有做任何改动,现在是方案公司那边画的板可以跑,我 ...

打不开啊,转个低版本的as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啊,转个低版本的asc吧

转的是2007版本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DDR跟CPU连接部分,我是参照方案公司直接复制过来的,没有做任何改动,现在是方案公司那边画的板可以跑,我 ...

方案公司的PCB是用protel 99se 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跟CPU连接部分,我是参照方案公司直接复制过来的,没有做任何改动,现在是方案公司那边画的板可以跑,我 ...

你的参考平面根本不完整。 电源处理的也非常烂。  不过全志原厂画的板子,都是烂。。。  这么多做芯片的厂家。就全志的设计最烂。。

网友B:
比较看,确实没有发现特别差异。电源部分孔打的杂乱了,根本没法做完整参考。电源层也就罢了,但其他层的电源保护,真的不够好。差分时钟基本没有保护。原厂的板子能跑起来,确实了不起。做下仿真或者测下性能参数,或许能找到点原因吧。

网友:
我也学习下 参考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看,确实没有发现特别差异。电源部分孔打的杂乱了,根本没法做完整参考。电源层也就罢了,但其他层的电 ...

我画的这款,电源走法跟原厂的比较,是好一点还是差一点,要怎么改才能更好呢

网友:
1、用三星的DDR(很重要)
2、在模板的基础上等长做好点
3、六层板
4、DDR的阻抗匹配,软件设置一下
改完DDR的validation测试通过,出货几百K没问题

网友(2016-03-15):
成功的被你拿去1點威望........

网友(2021-11-23):
学习学习
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