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的钻孔表无法直接导入CAM350

楼主(2016-01-13):
如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自动导入不显示,手动导入是空的。

网友A:
呵呵!!!我听说17的GERBE不好用就没升级了

网友:
出dri文件的时候设置是否对,出和导的精度是否一样。具体方法已经不止一个帖子提到喽

网友:
    如果不是方法的问题,建议不要盲目最新

楼主:
    应该不是方法问题,打开drl文件发现里面格式稍有差别17.0
;FILE  : hy151224-1-2.drl for  ... layers TOP and BOTTOM
    ;DESIGN: hy151224.brd

16.3
;FILE  : hy151224-1-2.drl for hy151224.brd  ... layers TOP and BOTTOM

    手动改下就能导进,应该是BUG吧,有补丁能解决吗?

网友:
    一般allegro的大版本的第一版最好别用,尝鲜可以,不要实用

网友:
    不想当小白鼠

网友:
    将“;DESIGN:*******.brd"这行删除,然后保存文件。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16.6版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听说17的GERBE不好用就没升级了

    已经出了很多板,也没楼主说的问题,楼主肯定也没用过16.6, 是他设置问题

网友:
    建议下次出DRILL文件时在NC Parameters下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同时在NC drill下勾选Auto tool select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16.6中遇到同样的问题,勾选这两项后CAM350就可识别drill文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出了很多板,也没楼主说的问题,楼主肯定也没用过16.6, 是他设置问题

一直用16.6,请问,17版本的文件使用16。6是否可以打开?。担心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16.6,请问,17版本的文件使用16。6是否可以打开?。担心兼容问题!!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