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5651传感器零点漂移问题

楼主(2016-01-13):
我们现在在测试的时候SM5651(微差压传感器)
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把焊接SM5651的板子水平放置,
插管端朝上测试出的零点和插管端朝下测试出的零点
存在20uV左右的一个偏差。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应用来说
会产生影响。但是维持在一个特定状态时(比如插管端朝上),
测出的多组数据之间的变化在1uV以下,可以接受。从现象分析,
感觉是物理位置造成的影响。请教各位大神,
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拜托了!

楼主:
忘了,附上SM5651的规格书

网友:
器件下方的PCB上开个孔是否会好点?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直接打電話詢問供應商(或是原廠商)FAE人員,會比較直接快速得到答案。

直接換掉攻城獅!^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