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原理图中如何批量改元器件的属性

楼主(2016-01-13):
如图所示,我要把所有的元器件的comment值都标成=value,啥个破呢

网友A:
选中其中一个元件的value值后,右键,查找相似。然后统一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其中一个元件的value值后,右键,查找相似。然后统一进行修改。

Jimmy可能是我沒讲清楚吧,我是从PADS的原理图转AD的原理图的,所以comment完全是没有的,现在要一个一个的改=value,我用相似对象找不到啊,改动也只能改一个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