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初学者,学生一枚,做毕设,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1-13):
求指教,做一个衰减量30db,频率范围DC-6GHz的宽频固定衰减器,用pi型搭衰减电路,前后做好匹配网络,再焊接同轴电缆的口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参数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好的,那电阻搭的电路做匹配要好做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匹配的话,是用微带线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