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m 轉 brd

楼主(2016-01-13):
請問各位高手, Cedence 網站上說 16.6 可以建立 MCM 轉 BRD 的功能讓PKG PCB codesign,
只要在 ENV 設定變數 set pkg_brd_migration_allowed, 這是指把這行貼進 allegro.ilinit 的檔案裡就可以嗎?

网友:
隨著Chip-on-Board或是CoDesign的需求,若要將Allegro的BRD檔載入APD / SiP中編輯,或是由APD / SiP轉出成 Cadence的Allegro的BRD,就需要宣告來開啟此項功能。

在 APD / SiP 標準選單中並無此項功能,請在ENV設定變數 set pkg_brd_migration_allowed 後重新進入APD / SiP,就可在 File / Import 及 File / Export下看到 BRD項目。

是將set pkg_brd_migration_allowed加入到env檔案最後面

网友(2024-01-19):
試著轉過,但是都顯示Error,轉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