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电源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电路板制造出来后,两个模块的工作输出功率不同,差距比较大,一个模块发热严重,另一个基本没什么热量,我想问的问题是,像这种双路电源模块并联输出的,怎么让两个模块的功率能够平均分配呢?要不这样会造成一个模块寿命降低的。求讨论。

网友A:
这样的开关电源在并联的时候一定需要做均流功能~~~~一般来说要看模块是否支持均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关电源在并联的时候一定需要做均流功能~~~~一般来说要看模块是否支持均流功能

有没有什么均流功能的电路。。。

网友:
电源忌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均流功能的电路。。。

一般要IC支持才可以把~~~
看IC参考~~

我不是专业做电源的,不会自己搭建均流电路

网友:
一般并联也只是冗余,并联扩充功率使用即使均衡也不推荐,直接大功率点的吧.电源是整个设计的根基,必须要可靠稳定

网友:
支持直接大功率  上前

网友(2016-02-27):
最好不要并联型,用更大的电流IC去做两路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