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波形面积计算

楼主(2016-01-13):
如下图形,如何计算1ms到4ms之间波形与X轴围成的面积?

网友A:
可以提供這個產生波形的電路圖? 或是可以上傳原始檔案(DSN)提供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這個產生波形的電路圖? 或是可以上傳原始檔案(DSN)提供測試嗎?

你好,电路很简单,只是个示范。重点是怎么计算固定宽带波形与X轴的相交面积。。因为我需要算能力W=微积分电流*时间*电压。
非常谢谢指导

网友A:
我用的電阻值與你不相同,其結果請參考黃色箭頭。使用 S() 功能去積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電阻值與你不相同,其結果請參考黃色箭頭。使用 S() 功能去積分。

你好,非常感谢,看到了希望。。。为什么你的软件跟我的不一样,我用的怕pspice student 版本。好像没有这个计算功能。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看到了希望。。。为什么你的软件跟我的不一样,我用的怕pspice student 版本。好像没有 ...

我用的是 ORCAD + PSPICE , 版本是 16.6 。

网友A:
add plot 然後 add trace , 在 add trace 的先選擇左邊 function 裡面的 S() ,然後再選擇你要積分功率或是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 plot 然後 add trace , 在 add trace 的先選擇左邊 function 裡面的 S() ,然後再選擇你要積分功率或 ...

Y轴的1ms和4ms是怎么设定的。。。。。完全的菜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Y轴的1ms和4ms是怎么设定的。。。。。完全的菜鸟啊!!!!!!!

開啟游標(cursor)功能,然後用滑鼠的左鍵和右鍵分別點選1ms和4ms地方即可,下方就有游標相關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