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entor Xpedition时出现以下错误,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6-01-13):
The xDM Server solution does NOT support the Operating System on this targeted host machine会话记录如下,在下是新手,请求大家指导感激不尽!

备注我的电脑是win8.1的。

楼主:
写错了是win10,求帮助!

网友:
    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
    个人用的话,这个服务器端的xDM SERVER就不用安装了,只需安装桌面应用就行了。建议安装32位版的,安装64位的话,ODBC也得装64位的,水平次的人会不知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
    桌面版软件在win10上能正常安装和使用。Xpedition是不带hyperlynx的,要仿真的话还需另外安装hyperlynx。

网友A:
    我算是服了,如果不是超级大的公司,用什么xDM Server。就这个xDM Server,需要一个团队去维护。

    I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服了,如果不是超级大的公司,用什么xDM Server。就这个xDM Server,需要一个团队去维护。

    实在是抱歉,在下是新手,大学生一枚,刚刚开始学,之前装的时候不是很了解,让您见笑了,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