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6-01-14):
比较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加上上拉电阻,那在测试比较器一些参数的时候,比如测试开环增益时,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为什么?因为我测开环增益加上拉电阻时,改变阻值开环增益也随之改变。

哪個型號?該不是 Open Drain 輸出吧???

楼主:
LM139,OC门输出。

网友:
聽說晚上超級狗本人親自要來回答這問題。聽說準備資料超豐富的。聽說.........。一切都是聽說。如果不能成事實,那就可能變傳說。

网友:
我就跟你們說黃金狗大會通靈,你們就不信。

連晚上我會回覆他都會知道,不過沒有豐富的資料啦!

其實樓主要的答案,芯片資料中都有,樓主自己想想便會知道。

反对!: 1.0
两犬相斗 必有一伤
反对!: 1
明明是你要我提前來發布新聞稿的,怎麼變成我通靈了呢? >_<||| Orz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上拉电阻会不会构成反馈。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改变上拉电阻的阻值,开环增益会变化。是开环增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