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do aic1117a 输出电容与输出上升沿的关系

楼主(2016-01-14):
大家好 请问如图电路,从5v到3.3v需要多少时间? 是怎么计算的呢?; 如果将c2的值变大or缩小, 输出电压从0-》3.3v的时间会变化吗?

网友A:
从5v到3.3v需要多少时间?
=>看IC特性

是怎么计算的呢?
=> 電流經過IC內部阻抗對C2充電時間

如果将c2的值变大or缩小, 输出电压从0-》3.3v的时间会变化吗?
=> 會跟著改變,C2大時間長,C2小時間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v到3.3v需要多少时间?
=>看IC特性

谢谢版主回答。 1、datasheet的哪一项描述这个时间呢?

2、充电时间的计算是阻抗与c2的并联。不考虑c10了吗? 两个电容并联值应该是取小的那个吧?
3、输出电容有c2与c10 两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 1、datasheet的哪一项描述这个时间呢?

2、充电时间的计算是阻抗与c2的并联。不考虑c1 ...

大概可以用 Dropout Voltage 來看 , 流過1A會有最小壓差 1.3V(typ) ,換句話內部阻抗最小值大約是 1.3歐姆。5V電壓經過1.3歐姆到上電容器,RC充電時間總應該會算吧。

网友A:
TI 官網上有現成的仿真,直接看上升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官網上有現成的仿真,直接看上升時間。

谢谢版主,已经找到那文件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