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中断函数疑问

楼主(2016-01-14):
在PIC单片机中,microchip的DEMO的中断函数是如下的写法

void __ISR ( _DMA0_VECTOR , ipl1AUTO )  _IntHandlerSysDmaCh0 ( void ) {

                .........

}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中断向量号,这个能理解,那么第二个参数 ipl1AUTO 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在DEMO中也没找到此参数的声明,我试过即使第二个参数不要也能通过编译。

请高手释疑。Thanks!

网友:
ipl1 =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1

Auto = Auto Assigned by Compiler(由編譯器自動指定)

沒寫可能就是編譯器自動幫你安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