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DIP焊盘,孔位偏移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教高手,建一个TOP面是椭圆焊盘,BOT面是圆形焊盘,孔位要偏移至TOP椭圆Pad一端,且焊盘symbol origin位于椭圆盘的中心。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设置参数见附件,保存后,BOT面的焊盘偏移参数就恢复为0,
请教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试下换换 offsetX 的位置,只在 Begin LAYER 的Regular Pad 设置 OffsetX:-30,这样 drill hole ,DEFAULT INTERNAL 及 END LAYER 就不用定义 OffsetX,保存不会有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下换换 offsetX 的位置,只在 Begin LAYER 的Regular Pad 设置 OffsetX:-30,这样 drill hole ,DEFAU ...

谢谢。按照你这种设置方式。焊盘symbol origin是以孔为中心的。
想要的是以TOP面椭圆焊盘为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你这种设置方式。焊盘symbol origin是以孔为中心的。
想要的是以TOP面椭圆焊盘为中心

恩,不是很明白以焊盘为中心的必要性。在 PCB 中移动 VIA 时,point 选择 body center 不就是椭圆焊盘的中心了吗?

网友:
single layer mode 勾上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