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DDR2的时候,画数据线做等长的时候,老是出现严重错误,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6-01-14):
画DDR2的时候,画数据线做等长的时候,老是出现严重错误,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router保存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outer保存一下试试。

我是用ROUTER画等长的呀,又另存为了几个文件还是这样

网友:
用layout打开,打 I  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
求router视频教程

网友:
画其它的线不报错?

网友:
试下在Layout里导出asc再导入

网友:
报错之前的前几步删掉重新再来

网友:
    导出低版本,再导入

网友:
    数据完整性错误吧  按 “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