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进去ROUTER操作的时候,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6-01-14):
pads 9.5 进去ROUTER操作的时候,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怎么办?就是画DDR2 的时候,上网查了下有人说 操作 I Enter 修复数据就好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修复数据,请问有哪位大师可以帮忙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将文件导出低版本后,再重新导入。

导出时将所有规则取消掉。

网友:
使用pads软件切换时,把其他软件给关了,我之前也出现过,当时开着有道,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