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过孔一般多大

楼主(2016-01-14):
    pcb中过孔一般多大

网友A:
    一般的板子,目前常用的为10mil-20mil-30mil的信号孔,电源孔的话,也可以用10-20mil,但是可以根据仿真结果改变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板子,目前常用的为10mil-20mil-30mil的信号孔,电源孔的话,也可以用10-20mil,但是可以根据仿真结 ...

ok  谢谢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