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问如下图图2中的中的I1和I2,是指的是图图1中的哪个参数,图图1是作为从设备的参数。

网友:
    I1+I2=I+Iol??是这样吗

网友A:
    這是哪來的圖? 東一張西一張,前不見文章,後沒有落款,最後只有神明才知道! 以後上論壇先要修『他心通』才可以。 Orz

    有人說黃金狗大能夠通靈!^_^
    黃金狗大火了!@_@!!!

网友:
    超級狗        有人說黃金狗大能夠通靈!^_^

本人還沒練成 《他心通》大法 , 因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任督不通、資質愚鈍、所以天眼也沒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哪來的圖? 東一張西一張,前不見文章,後沒有落款,最後只有神明才知道! 以後上論壇先要修『他心通』 ...

    这里的图图2是选择上拉电阻时,后面是接两个负载的示意图,我看到文库里说计算时要用到I1+I2=I+Io这个公式计算,但是随便找了个芯片的PDF的一部分,没有找到对应的I2和I1,所以在这里问下。如下是链接http://www.dzsc.com/data/2015-3-18/108024.html

网友A:
    我也隨便找教科書上常介紹的IC,這個就有 I1 ,I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隨便找教科書上常介紹的IC,這個就有 I1 ,I2 。

    恩,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