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字符串中在尾部的数字??

楼主(2016-01-14):
对正则表达式不是很了解,应该怎么获取字符串在最后的数字??
比如
M_A_DQ40要获取40
TXN0_AB2要获取2
实际上目的是把
M_A_DQ40,M_A_DQ41,M_A_DQ42,M_A_DQ43,M_A_DQ44,M_A_DQ45,M_A_DQ46,M_A_DQ47
这组线合成M_A_DQ40-47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下面應該可以提取後面的數字

tName = "M_A_DQ40"
rexCompile( "[a-zA-Z_]+\\([0-9]+\\)" )
rexExecute(tName)
str1 = rexSubstitute("\\1")
Skill > tName = "M_A_DQ40"
"M_A_DQ40"
Skill > rexCompile("[a-zA-Z_]+\\([0-9]+\\)")
t
Skill > rexExecute(tName)
t
Skill > str1 = rexSubstitute("\\1")
"40"
Ski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應該可以提取後面的數字

tName = "M_A_DQ40"

就是要把图1处理成图2的样子

网友B:
如果前缀固定的话,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
sscanf("M_A_DQ40" "M_A_DQ%d" i)
i=>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缀固定的话,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

学习了

网友:
給你一個更簡單的函數,直接將英文字母和數字分開

_axlAlphaNumSplit("ABCD123")
=>("ABCD"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