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0 新BUG,废了我一批板子~

楼主(2016-01-14):
pads VX.0 新BUG,废了我一批板子~怎么情况呢,做了一块板子!是四层的简单板子,居然在走线层有一段线和过孔重合无法查出,各种规则都检查过了都不行~最后板子回来电源和地短路!请使用的亲们留个心眼了;血 的教训~~~!!!具体可以看附件切图~请谨慎使用PADS VX.0

楼主:
占个沙发!回答问题~

网友A:
自己把间距设定为0或过小才会这样,
看到这么多的飞线你还敢发出做板,算你狠!

网友B:
pads版本升级这么多,飞线问题还没解决,明明网络都联通了,照样一堆的飞线

eie

网友:
    呵呵,刀子用不好也会自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间距设定为0或过小才会这样,
    看到这么多的飞线你还敢发出做板,算你狠!

呵呵,是后期排错删掉的,不要以为别人傻,自己没看懂,好了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能做到这样是不傻,但是只要自己设置得当,在画板时只要有违反规则早就告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s版本升级这么多,飞线问题还没解决,明明网络都联通了,照样一堆的飞线

奇怪,我这块不算复杂的板怎么一条飞线都没有。RP问题?

网友:
    想看看楼主的板子,以更好的吸取教训,防止类似错误发生

网友:
    板子降档发出来看看,学习一下,还准备把9.3升到VX的呢,你这样说搞得我有点不敢升了

网友C:
9.5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安全间距,本只显示一处违规,处理好改点且只弄修改该点后再检查有时候会就会冒出一大堆间距违规,但实际是没违规的...有时候软件出错,能把你文件弄成只读或者干脆变成空文件 当然了,这种情况不多,中文版比英文版概率大些些。久不久来个秒退。 大多时候再layout里关闭DRC拉线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这块不算复杂的板怎么一条飞线都没有。RP问题?

飞线的情况是有的  有时候没有 DRC检测连接性问题也是提示无遗漏的 似乎在layout里拉线这种搞情况会多点

ei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线的情况是有的  有时候没有 DRC检测连接性问题也是提示无遗漏的 似乎在layout里拉线这种搞情况会多点

    套句广告词:“大叔,是你的牙齿不好吧。”

网友:
    我觉得跟软件无关 用vx.0那么久了 表示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the line must be a 2d line.It is not a BUG. that is why you need ask the manufacture  to do a ipc netlist checking.

网友:
传说中的电源对地短路!楼主你真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套句广告词:“大叔,是你的牙齿不好吧。”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也许是你RP好,不少人的RP不好,包括我的也不好。也许你的软件更加高大上...我等穷屌丝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也许是你RP好,不少人的RP不好,包括我的也不好。也许你的软件更加高大上.. ...

我画的板子也不复杂 双面的

网友:
能不能 把PCB 发上来,可以删除掉一部份。楼主说是PADS VX 0  有问题,是不是转到其它版本就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2016-02-16):
学习了。再了解一下情况后才升级VX了。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C:
9.5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安全间距,本只显示一处违规,处理好改点且只弄修改该点后再检查有时候会就会冒出一大 ...

9.5的覆铜问题也是个大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