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中背面的电容

楼主(2016-01-14):
初学allegro,在allegro的PCB中,我把电容放在BGA后面,我想要移动电容,可是我一选就选中BGA,我如何才能选中电容,请各位大神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视图选择bottom

网友:
先关闭top层颜色

网友:
右边选层选bottom,然后再去移动电容。

网友:
    fix住正面器件啊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也可以把BGA锁定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