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net alias是否可以批量改名

楼主(2016-01-15):
比如我某个网络GND用net alias的方式连接,现在想把所有alias的name 改为DGND。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079-1-1.html  OrCAD中网络标号批量更改问题?

网友:
在管理器窗口上,dsn上右键,edit obj pro,然后打开编辑页面并切换到alias标签,然后想怎么批量就怎么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