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会自动定位并且局部放大当前View问题

楼主(2016-01-15):
    在查找元件的时候,找到后,allegro会自动定位并且局部放大当前View, 如何设置让其不放大,保持原来View?

网友:
    同求,每次跳到那再缩小看是很麻烦

网友:
    User preferences里,zoom,find什么那个...试试

网友:
    User preferences里,no_zoom_to_object选上,但是这样就不会跳到器件的地方很难找啊也不方便

网友:
    鼠标中间的轱辘转一下都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