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1:1显示板子的实际大小?

楼主(2016-01-15):
    allegro如何1:1显示板子的实际大小?

网友:
    1:1这个,跟显示器尺寸和分辨率有关吧……

网友A:
    只有打印,兄弟,显示器的点距目前是做不到的

网友B:
    可以1:1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1:1打印

    这个我知道,但是export后的PDF缩放比例多少才是1:1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打印,兄弟,显示器的点距目前是做不到的

    只有打印出来才能跟实物对比?好low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export后的PDF缩放比例多少才是1:1的呢!

打印机属性也需要选择无缩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打印出来才能跟实物对比?好low的感觉

那你就自己搞个很high的软件和显示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属性也需要选择无缩放

我不打印出来啊,我只是想显示出1:1对照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打印出来啊,我只是想显示出1:1对照看

虚拟打印机出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打印机出PDF

    虚拟打印机出来的PDF在100%缩放的时候也不是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打印机出来的PDF在100%缩放的时候也不是1:1

那就去打印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