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设计

楼主(2016-01-15):
大婶,能否告诉小弟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在demo板中考虑兼容设计,请详细的叙述一下,感谢。

网友A:
各位叔叔、伯伯,嬸嬸、阿姨大家好,今天我要來講兼容設計。

顧名思義『兼容』就是二者以上零件在一塊PCB做相同的事,所以就是先要決定誰是主角、誰是配角,誰配合誰? 這樣才可以達到設計上完全相容,至於那些要兼容設計,這就要看產品別、產品特性、產品的條件。個例來說:『這塊PCB的閃存不好買,可用的閃存又有好幾家生產,可是封裝不相容,這時候就是要兼容方式來設計閃存記憶體的線路圖和PCB』。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乖!自己拿塊糖吃。>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叔叔、伯伯,嬸嬸、阿姨大家好,今天我要來講兼容設計。

顧名思義『兼容』就是二者以上零件在一 ...

鼓掌!啪!啪!啪!……

网友:
兼容设计就是:当老板想用一个新的芯片或者电路的时候,但是又怕电路或者芯片不可靠,于是搞了两手准备。所谓兼容,其实就是备胎。正宫娘娘没死掉,谁都别想上位。正宫娘娘不行了,于是备胎就要发挥作用了。

『皇上,您又瘦了,臣妾在等着您,皇上的苦衷臣妾懂。』 這才是容妃的對話。^_^
容妃︰四爺您好討厭,幹麼這樣說人家!@_@|||
看了之後真的是「步步驚心」啊~^_^
你還在沉迷甄嬛傳裡面不能自拔! >_<|||